看这易能EDS2000的驱动板好多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7-09-29):
易能EDS2000-110K的驱动板,一共7个开关电源,真的需要每路驱动单独一个开关电源吗?
这台变频器偶尔报E013 逆变模块保护,还没查到问题,看故障报警记录,故障时电流378A,额定电流才210A,初步估计可能有一路开关电源不工作引起的缺相,待慢慢修

网友A:
示波表很不错!

网友B:
这个不是开关变压器吧,应该是驱动变压器!六路驱动IGBT,一路是自动的驱动。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在另一个板上。个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开关变压器吧,应该是驱动变压器!六路驱动IGBT,一路是自动的驱动。开关电源变压器应该在另一个板上。个人想法。
不用怀疑,开关电源来的,6路驱动各自1路开关电源,另外1路是主板和其他供电,之前也修过这种驱动板,感觉好浪费,只是没拍照

网友C:
设计人员水平比较差,无法设计出多路输出且满足性能的开关变压器。又或者是成本允许,这样的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