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怎样在电脑上安装usb-p9?

网友A:
USB-P9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三菱的USB通信电缆吗?我猜啊……

网友C:
找到对应的驱动程序,先安装一遍,再插上通讯线,一般会自动找驱动并安装。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E:
如四楼所说,或者安装主程序时插上数据线,可能会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F:
如果是USB-SC-09的话,这个好像不是三菱提供的电缆,需要找电缆制作商提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