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S7200软件当我把英文转成中文后,PG/PC还是英文?。

网友A:
PG/PC就是英文啊,这个怎么翻译。。。

楼主:
你这页面的的界面是中文,我的是英文怎么回事?

网友B:
版本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跟安装软件的版本有关系呢
我机器上打开英文版step7里面的PG/PC界面是英文的
打开simatic net(wincc asia版)里面的PG/PC界面是中文的

网友D:
转化成中文后,大部分都是中文的了,PCPG接口还是英文的,设置完之后就不用了,再说这点英文查字典也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