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在配线过程中,经常碰到辅助触点不够用的情况,此时有两种办法:一.增加辅助触点。二.加中间继电器来增加触点容量。但是总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好用主回路接触器的主触点来代替辅助触点,主触点与辅助触点混用,这样用虽然从原理和情理说得过去,并不影响电路运行。吾认为不可,理由有四:1.不符合规程和规则。2.不安全。3.容易产生干扰。4.不易检修。
   正确布线,应该主回路与控制回路【辅助回路】分开布线,不好习惯害死人,应该养成严谨的工作习惯,良好的工作作风,尽量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有控制变压器最好,心里有根弦,小心谨慎,才能使得万年船。

网友A:
如果交流接触器有如三相电机的接线的话,借用出点肯定不行,因为控制回路主回路不是一回事。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使用。就像以前老式大头中间继电器一样。

网友B:
有的人就是喜欢走捷径偷懒或者是省那几毛钱。

网友C:
从来没这么干过,因为觉得不安全的

网友D:
控制线路和动力线路还是需要分开的。

网友E:
首先要求控制回路和动力回路分开,这是必须的,即使是一个电压等级也不行。
其次遇到控制回路故障或者动力接触器粘连,易导致检修事故,轻者触电,重者造成设备勿动作,事故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