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如何降低一个电机的响应值?
降低电机的增益就是把相关的速度增益、位置增益降低吗?
电机在转动时有一个尖锐的蜂鸣声,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网友A:
电机的尖锐的峰鸣声,是不是变频器载波频率太高引起的呀!

网友B:
楼主是指伺服系统吧?问题说得越详细才可能有人帮到你的哦……

网友C:
速度环调低点,比例增益调高点试一试。没有说是啥牌子的变频器,我们是71的。调完就ok了

网友D:
具体的可以看伺服的手册,一般都会有介绍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速度环调低点,比例增益调高点试一试。没有说是啥牌子的变频器,我们是71的。调完就ok了
变频器有速度环和比例增益??你确定??
我是没有见到这种变频器,也许真是我的见识太少......

网友F:
尖锐的蜂鸣声?那就是传说中的电磁噪声,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引起的,如果现场无人,无须在意,对变频电机无所谓。关于降低电机的响应,最好是控制它的加速电流,也就是抑制电机的加速度变化,而不是降低控制系统中速度调节器的放大倍数。

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如何抑制电机的加速度变化,我现在的电机是伺服电机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嘻嘻,教你一手。找一找惯性比这个参数,试着增大即可。当然,适可而止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速度环调低点,比例增益调高点试一试。没有说是啥牌子的变频器,我们是71的。调完就ok了
变频器有速度环和比例增益??你确定??
我是没有见到这种变频器,也许真是我的见识太少......
欧洲的真有
CT的变频就可以工作在闭环伺服、闭环矢量、开环控制的模式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没有负载,不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需要调低惯量比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变频器,是伺服电机,用的是三洋驱动器配三洋100W的电机,只是JOG模式下,转动的时候就有点刺耳,现在手头有个松下,上使能转动都很好, 是不是降低响应值会好呢,如何降低?

网友F:
回复 楼主:
惯性比参数,是针对本机的转动惯量比,在加速度的动态下实施前馈控制。你可以试试嘛,空载下加大惯性比的情况?这个参数在调试的时候需要实测确认。

网友H(2019-11-04):
调整增益就搞定,
一般的速度环增益响应快,位置环增益慢一点,速度环积分参数小响应快

调试方法,把速度环和位置环各加10,伺服转动看看,如果不震动就一直增加10,直到马达震动位置,再各自减小10,这样调试出来的机械刚性和响应速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