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插头谁知道怎么拆?

楼主(2017-09-30):
数控出点故障,怀疑伺服电机动力线插头接触不好,于是拔下插头想检查,不知道怎么拆出来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电源线插头;前面不可以旋开的;

网友B:
估计只是插头内部母针扩张太大所致,用绣花针挑一下内部母针桶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是个好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D:
什么故障,是电机乱跑,还是跑不动?

网友E:
看看有个很小的沉头螺丝拧出来,然后拧出来,是螺纹的

网友F:
第一个位置你已经拆开了,第二位置旋出即可。

网友G:
可以拆开的,先扭下来。再拆螺丝,里面是焊接起来的。以前用的台达伺服我就是这么拆的!

网友H:
仔细检查,会发现小螺丝,松掉就能拆开

网友I:
日本的吧

网友J:
拧的时候小心别把焊的线也拧下来了哦!!!

网友K:
可以拆开,一般这种插头都是自己厂家的标准

网友L:
6楼的图示标示的很好!

网友M:
三菱、信捷、AB的伺服电机这个插头我是拆过多次的,一般大品牌很少出问题,小众品牌不好说

网友N:
你们连个锤子都没有么

网友O:
这种插头还是焊的比较好的

网友P:
6楼说的很对,有个顶丝。

网友Q:
有的是正反丝对锁的 还有个固定的螺丝

网友R:
这东西很小,里面线多,开焊了也不好焊上。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你们连个锤子都没有么
有!请问怎么个锤法?谢谢!

网友T:
按照6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U:
这种电机线插头都是焊接好的啊,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