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伺服电机内部有编码器,内部的编码器、电机和私服驱动器就构成了一个闭环嘛?那伺服电机驱动器上的编码器接口是干嘛的呢,不是把编码器的信号引接出来的嘛?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经过传送部位(皮带、减速机、丝杆)来带动负载就不是闭环系统了,这种情况下你在负载移动范围内增加外部的编码器,比如光栅尺或者磁栅尺,这才构成全闭环系统。皮带,丝杆有导程,减速机有齿轮比。能理解吗?

网友B:
用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做反馈这种叫半闭环;
检测运动部件实际位置或角度的编码器做反馈叫全闭环。

网友C:
这是半闭环,那个编码器脉冲可以送从驱动器

网友D: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输出要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去,不是放在电机里面的。电机里面是强电的电流,没有弱电的编码器信号。

也许将来编码器信号能直接上网,就不用电缆线传输信号了,直接由电机电缆线传输网络信号,叫“电力猫”弱电信号全部是网络传输,电力猫的载体就是强电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