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大家好。国庆,中秋马上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福您:幸福安康,事事顺心,生意红火,日进斗金,之前多谢老师们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之后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
今天遇见一个ABB DCS550直流调速器,电位器调到0的时候,电机还有一点点转速,很慢很慢,可通过修改参数97.17解决。
以前修欧陆590的时候,也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欧陆590里面有个STANDSTILL(静止逻辑)参数,把它打开一般就好了。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案,是采用偏置电压的方法抵消零漂信号嘛?如果是,这么做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此时此刻解决问题。因为信号的零漂,与环境状态有关,环境变了,零漂的形式也会变化,所以偏置信号抵消零漂只能解决当前问题,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信号零漂的。这是模拟信号通讯的一个软肋问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我认为用使能禁止开关信号来解决。当模拟输入设定值等于零时,让该通道输出禁止,大于零时,该通道使能,信号传输有效。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零漂的爬行问题了。

网友B:
楼上讲的对,参考变频器的的控制它有两个信号,一个控制信号、一个速度信号;就算你有了速度信号而控制信号还没有也不运行

网友C(2023-08-21):
引用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案,是采用偏置电压的方法抵消零漂信号嘛?如果是,这么做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此时此刻解决问题。因为信号的零漂,与环境状态有关,环境变了,零漂的形式也会变化,所以偏置信号抵消零漂只能解决当前问题,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信号零漂的。这是模拟信号通讯的一个软肋问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我认为用使能禁止开关信号来解决。当模拟输入设定值等于零时,让该通道输出禁止,大于零时,该通道使能,信号传输有效。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零漂的爬行问题了。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该怎么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