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喷实现

楼主(2017-09-30):
某客户需要对工件进行喷涂,该工件是一个个挂在悬挂链上运输的,现利用机器人进行喷涂,机器人的位置是固定的,我现在需要对该件作一个类似于“口”字的型状进行喷涂,但悬挂链是移动的,想请问怎么才能让机器人实现“追喷的功能”??

网友A:
如果工艺允许,直接间歇的停链进行喷涂作业,喷涂口字形状后完成,再启动挂链,这样的系统改造,所花费的资金最低,甚至是零成本实现工艺要求。

网友B:
可以采用光电限位先进行检测,做为喷涂条件

网友C:
ABB机器人有输送链跟踪功能,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可以搜索一下关键字。

网友D:
看你的机器人,手册里是否有类似功能

网友E:
这个机器人增加一个速度追踪插件,启用追踪就行了

网友F:
不工件大小,如果速度固定,是否可以考虑设计一段位移,好几年没用过机器人了.

网友G:
如果是xyz运动的机械手就简单,如果是机器人就复杂些。

网友H:
感觉这样改造有点难,最好考虑加一个工位,静止后好喷涂

网友E:
实在不会做的话,直接做一个东西自动勾挂在悬挂链上跟随运行喷涂!!
喷涂完成就松开返回待机位等待下一个工件

网友I:
你们土豪的话可以加视觉的

网友J:
还不如停顿下,算了

网友K:
暂停喷和楼主的追喷性价比哪个更好呢?
当然有钱的主都往高大上去想去做……不差钱……

网友L:
那种喷涂线是不可以暂停的,因为还有其它的部份如清洗、喷淋、烘干等工序的;

网友L:
如果有积放链的话倒可以考虑将工件放在积放链部份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