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起动知识

楼主(2017-09-30):
请问师付们,电压10kv,功率5600KW电机的水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欧?怎么计算出来的,有公式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计算的,要先确定电机全压启动的电流倍数,电机手册可以查到,再确定的期望的启动电流倍数就可以计算,计算公式在工厂电脑但放假了。

网友A:
我一般先按3倍电流估算,根据初步计算结果逐步加药粉,同时接入调压器,检测水电阻的电压和电流,通过欧姆定律就可以得出实际的水电阻,然后启动观察启动电流,如果不合适再加粉降低电阻。注意粉加多了电阻小电流大就很麻烦,要逐步加。

网友A:
我们用的是襄樊大力的熱变水电阻启动装置,6kv,2100kw电机。

网友B:
以前没有接触过水电阻
刚才去度娘学习了一下!
我们多数使用的变频器!

网友C:
有的师傅用的是公式算出来的值。计算公式:转子开路电压除以转子电流乘以百分之七十。而有的师傅根据负载设备用的是经验值,也就是说,你的负载在每次启动时转矩没大变化,水阻值可以调高点或者是调低点。比如:风机、球磨、破碎机。负载在启动时的转矩有较大的变化,水阻值那就要调精确点了。像辊磨机的起动转矩随料层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是专门调速用的,而水阻可以用来调速,也可以用来大型电机的启动。

网友A:
我们的水电阻是串在定子回路的,转子没有引出线,负载是二氧化碳螺杆式压缩机。我们的公式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D:
现在的中压电机启动,用变频器的普及率很多吗?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压电机直起的问题和信息?感觉这个很吓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中压电机启动,用变频器的普及率很多吗?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压电机直起的问题和信息?感觉这个很吓人的。
这个没有什么,我都自己组装过高压电机水阻启动柜……用的是纯净水加碱粉。现在还有一种直接装在转子上的装置(就是去掉滑环)名字忘记了用来代替水阻启动……用这种方法启动的电机都是线绕转子电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哦,长知识了。谢谢你的讲解和介绍。中压电机都是听说,没见过呢。隔行如隔山。再次感谢。

网友F:
这么大电机。不知道有多高。

网友G:
5600KW的电机!这个头有多大?楼主给拍个照片看看,真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600KW的电机!这个头有多大?楼主给拍个照片看看,真没见过这么大的
我只是见过600MW水力发电机组,那个直径差不多10多米

网友I:
开眼界,论坛真好,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J:
你可以百度上搜一下,这个应该与电机配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600KW的电机!这个头有多大?楼主给拍个照片看看,真没见过这么大的
我只是见过600MW水力发电机组,那个直径差不多10多米
我只是听人说过,查看电机绕组的时候,人可以钻到电机定子里面。如果直径10米的,那就需要搬着梯子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电机里面本身有梯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电机里面本身有梯子的。
???电机运行时梯子也在里面!!!?

网友C:
这是我们工厂里的4200KW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中压电机启动,用变频器的普及率很多吗?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压电机直起的问题和信息?感觉这个很吓人的。
这个没有什么,我都自己组装过高压电机水阻启动柜……用的是纯净水加碱粉。现在还有一种直接装在转子上的装置(就是去掉滑环)名字忘记了用来代替水阻启动……用这种方法启动的电机都是线绕转子电机……

那个玩意通常叫做“频敏变阻器”,说白了就是利用转子感生电流频率和电抗器阻抗变化关系做到等效电阻变化的工作原理:开始转子转速为零转子电流频率最大此时电抗器等效电阻最大,电机转速逐步上升转子电流频率也逐步变小电抗器等效电阻逐步变小,选择合适参数可以保证启动转矩基本不变,启动电流维持在正常范围

网友C:
回复 网友H:
他说的是无刷液阻真空电机起动器吧。你说的是频敏变阻器有个缺点,就是键销和键槽容易磨坏。我们工厂有两台低压电机采用的是频敏变阻器,键销和键槽都打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无刷液阻真空电机起动器吧。你说的是频敏变阻器有个缺点,就是键销和键槽容易磨坏。我们工厂有两台低压电机采用的是频敏变阻器,键销和键槽都打坏了。
是的,就是你说的无刷液阻起动器……

网友A:
今天上班找到定子串水电阻的计算公式:
1,根据电机固有启动倍数如6倍,算出固有启动阻抗Z0
2,根据电阻占总阻抗20%估算电阻R0(此处估算是造成误差的最大原因)
3,根据阻抗三角形公式,计算出启动电抗X0
4,根据目标启动倍数如3.5倍,计算出另一个启动阻抗Z1
5,电机串人水电阻时,可认为启动电抗不变,即X1=X0
6,根据阻抗三角形计算出串入水电阻后的总电阻R1
7,总电阻R1减去固有电阻R0,就是需外接水电阻的数值R。
注意区分阻抗,电阻,电抗的概念及关系。我单位6kv,2100kw电机,定子串水电阻按此计算基本准确,实测水电阻数值和启动电流也基本准确,其它电压等级和功率的电机不一定适用。

网友L:
第一次听说水电阻启动,涨知识了。

网友M:
在绕线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阻中串入三相星连接的液体电阻,液体电阻随电动机的起动而自动投入,阻值在预定时间内无极减小,从而使电动机在接近额定电流和最大转矩的情况下无冲击平滑起动。

配制电解液常根据经验法。鼠笼液阻启动柜用量较少,一般鼠笼型的液阻柜使用量是:水:电解粉/100:1。绕线式电机液阻启动柜。用量要稍多一些,一般配比值为:水:电解粉/100:5。

网友N(2017-12-08):
回复 网友G:
我也想看看,最好有人做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