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用某牌子万用表500Vac档位检测某两根线电压,没有线号,然后冒火星,全部跳闸,从来没遇到过这是相间短路了吗?

就像用两根线短了一下一样。 也有可能是L  N短路。具体情况不明!

网友A:
冒火星,很有可能是短路了;具体情况,看有无痕迹。

网友B:
你确认是500伏电压档?

网友C:
短路,有焦味吗?

网友D:
你确定不是电阻档?

网友E:
500两个拨盘都正确吗

网友F:
是测量时 对地短路了吧!

网友G:
确定没用电阻或者电流档

网友H:
其实有些万用表特别是转一圈选择的那种很容易放错档位的,会不会是拨错档位了

网友I:
肯定是错档了

网友J:
我感觉也是档用错了,是不是用电流档去了。

网友K:
表笔插对没有?

网友L:
那就真是短路了。

网友M:
万用表肯定问题了!

网友N:
新表出厂都会校验过,楼主确定没有选错测量所需位置?

网友O:
估计是量程没有选对。

网友P:
如果你确定是测量交流电压,是测量时造成短路了。

网友Q:
表的问题!我们这一哥们说试一试万用表,测量电压,直接测量空开上口,只听崩的一声,配电室一片漆黑,应急照明灯亮了,总进线跳了。
事后那哥们说是新修的表!

网友R:
不会是线插错了吧

网友S:
这个我也遇到过,电压档测量相对地电压时表内打火,屏都黑了……拆开后里面烧的惨不仁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500V AC   今天看了一下表笔有断线痕迹 是不是表笔线径小的缘故。万用表用久了容易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笔金属头有黑色,用手擦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就打了火星,总闸都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压档  AC500V    回过神来 确认了档位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怀疑万用表是不是劣质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确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这表是他们在网上花了三十几买的,正常好表的话 哪怕是选错档位我觉得也不至于打火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这表没问题,就是打火跳闸了,回来一看档位啥的 没问题啊!看来还是得买好表!

网友S:
被表坑过不只一次……。前几天晚上值班被运行叫去说有一开关合不上闸,我去检查。当时没有带表就从运行的那里借了块表,谁知那表是坏的……先测电压线路没有电,然后又测了其他线路也没有电,以为这线路是没有电,准备用摇表摇测线路…也就顺手把那块打到电阻档测一下对电阻。发现表笔一碰上去有火星出来……又换到电压测还是不显示电压……觉得不对就用验电笔测才发现那条线路是带电的……

网友T:
表笔测量点有问题。大家就使劲猜吧……

网友U:
估计是档位按错了,一般不会那么严重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U:
遇到过测电压,炸表,人都懵了。

网友W:
反正就是万用的问题了,用过一个近千元的表,用电流档去量380的电压,看到表笔接触处有小火花,里面的快融就保护了,换保险一切正常。

网友X:
应该是表这边 的问题。以前碰到过手炸麻了。

网友Y:
也有可能挡位对了。但是表针插到电流孔了,个人经历

楼主:
回复 网友W:
你是档位错了,我档位没错!

网友P:
回复 楼主:
就是短路造成断路器跳闸....

网友Z:
这个是不是表被拆了,旋钮装反了,于是......

网友AA:
档位没错不应该
测量时有其他问题导致的短路?

网友AB:
线路电压确定 是500V以下 的话,那可就奇怪 了,表线接触虚吗?

网友AC:
万用表有问题吧,测量工具都不行还指望能够精确的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