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1):
原来用XP系统运行OMRON的触摸屏软件。NTST4.8C没问题。近日在WIN7系统上安装此软件为问题,运行时见不到此软件的标志开机界面,等待许久也见不到,再点击,提示已经运行,但在任务管理器里又见不到它,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有解决此问题的朋友请提供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是老款的nt系列屏的软件,建议还是在XP系统下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款的nt系列屏的软件,建议还是在XP系统下运行吧;
应该是某个设置闹的,因为有时在关机~取消~取消,又会出现nt界面,这时nt就可以用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开机运行程序太多,其中一个“酷我音乐”是祸首,停止其运行就欧了。

网友B(2025-12-06):
我在Win11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用系统管理员权限运行1次,似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