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的一个七段码显示

楼主(2017-10-01):
(无正文)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显示ABCD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CDEF分别对应Y1-Y7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CDEF分别对应Y1-Y7
那个需要能够显示0-F的数码管才行,只能显示0-9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CDEF分别对应Y1-Y7
那个需要能够显示0-F的数码管才行,只能显示0-9的不行
能贴个图说说0-9的数码管和0-F的数码管的具体区别吗?
感觉您懂的东西真多,但都是门框都没摸到的水平啊。

网友D:
一般来说,七段数码管(也有称日字管)只能显示10个阿拉伯数字和部分英文字母,但是,按排列组合来算,七段数码管可以有128个组合,因此,就七段数码管可包含的信息量来说,显示26个字母加10个数字共36个字符是没问题的,文字符号就是一种约定,以表达信息的简约性和技术上的便利性来说,利用现在已经非常标准化的七段数码管来显示最常用的36个符号是可以的。

网友B:
目前数码管有4个输出点显示0-9或者0-F的(这种内部带有译码电路),另外就是那种直接七段码(这种是直接驱动数码管的每一段)。前者可以直接MOV指令驱动(一般是日系,可以做到一个阿拉伯数字传送,例如三菱:MOV K5 K1Y10),后者一般需要七段码译码驱动,例如三菱的SEDG(Q系列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