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1):
急急急急急,朋友的工厂电容补偿柜断路器合闸以后,电容补偿柜的电容以此接入,电流稳定在200A左右不动,电容不热,电流始终不变,请教大侠指点一二,是不是补偿柜设置有问题,或者互感器线圈接反或线圈坏了,急急急等

网友A:
你看看补偿柜上的功率因数表,电容的投退在自动的时候就是由这个表控制的……

网友B:
在手动还是自动位置,取样是否正常,以前怎样。

网友C:
是不是补偿的那个仪表坏了

网友D:
应该是无功补偿表坏了。

网友E:
主要看功率因数表来确定补偿电容的投切

网友F:
上柜子面板照片,老的一般有两个表!

网友G:
看功率因数表动不动,还有开关有没有打开,接触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H:
建议你看看实在显示的功率因数,一般来说控制器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I:
看来楼主不是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建议自行维修和解决故障。如果是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首先观察的是面板的仪表显示的数值是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然后再开柜查看接触器是否导通,在使用专业的仪器仪表进行测量,排除故障。

网友J:
大概是取样互感器位置不对,方便发图片看一下,开机就补始终不变,过补电费会很高。

网友K:
怀疑补偿仪器死机关掉电源重新启动一下

网友L:
电容数量是多少,单个电容的电流多少,算一下投入的电流对不对,功率因数表不应超前,如果超前,有可能是互感器电流反了,如果是在滞后区,靠近1,那么你的负载有多大,,你控制器选的自动还是手动,

网友M:
电容器的投、退是用接触器接入还是可控硅接入?这台电容器柜分几路?电容器柜的总断路器合闸时,工厂设备有没有开启?是三相电流都在200A?功率因数表显示是超前还是滞后?如果没有设备开启电容就投入,且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说明接入设备(接触器或可控硅)已经接通,接触器粘连或可控硅短路、再或者控制器坏了;如果已经有设备已开启,且功率因数表在滞后范围内,说明一切正常。
还有的是:电容器组直接用断路器接入,中间没有其它的电器设备,断路器一合闸电容就投入工作,电路中肯定有电流的!

网友N:
首先要看功率因数表补偿值是否在○.9以上。再看投入、切除是否正常。

网友F:
楼主放假了吗?不急?

网友O:
电容器的取样电流互感器一定是要取进线总线的A相电流!检查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P:
看了你的问题作以下回答:

1.无功补偿是用自愈式电容进行低压集中补偿的。

2.一般功率因素控制在(0.9-0.95之间),无功补偿控制器以人民电器JKW5系列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为例
可分为10路,设置好正常动作是电脑单片机检测线路后进行自动切换增加、减少电容组,来提高功率因素,控制在0.9以上。

3.电容投入后电流表电流会增加,三相电流表会逐步增大,是正常的,一般在工厂机械设备工作时,无功功率因素控制器会频繁的切换电容,电容控制柜,用的是专用电容交流接触器来接通、切断自愈式电容器的。

4.电容容量要根据工厂电力变压器来计算,可得到需要总电容容量。

你反应的现象感觉应该是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出现问题啦,电容补偿是根据负荷情况自动控制的。不知楼主电容柜是新安装的还是用过几年后突然出现此现象?如果一直运行正常,突然出现此现象应该的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的故障,买一台新的更换就OK啦......

网友Q:
检查显示仪表
检查测量元件互感器
检查是否真正在进行补偿
检查设置

楼主:
取样电流互感器是在A相,电流互感器的方向有没有反正?请教大家,昨天还是全部接入,我今天把无功补偿表后面的螺丝接线柱紧一下,结果就出现无功补偿表数字闪烁,就是一闪一闪的,请教大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取样电流互感器是在A相,电流互感器的方向有没有反正?请教大家,昨天还是全部接入,我今天把无功补偿表后面的螺丝接线柱紧一下,结果就出现无功补偿表数字闪烁,就是一闪一闪的,请教大家▆
显示面板的显示内容闪烁,跟外部接线没有关系,尝试代换一套崭新的无功补偿表,这玩意是有寿命的,不是能用一辈子的,更何况这玩意还是365×24的玩命的通电进行工作。

网友R:
建议把“补偿头”的电流互感器端子重新接一下试试看

网友S:
先看看,是不是电流表坏了。如果电流表没问题,可能是控制器实际没有增加投入。控制器输出坏或接触器或调节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