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故障

楼主(2017-10-01):
一台西门子200的plc 带一个em231的模拟量模块 今天运行中所有经过em231处理的信号 输出到人机界面 都显示为负值  输入的电流信号测量都正常 断电后通讯线重新插拔一次 上电后故障依旧 初步判定此模硬件损毁   不知各位怎么看

网友A:
西门子高仿货很多,模块过保之后,损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B:
应该是模块坏了

网友C:
直接通过软件看模块转换数据对不对,然后在确定是不是硬件出问题。

网友D:
有好的模块就替换试试啊!

网友E:
电脑连接看看

网友F:
模块是信号处理不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准备买个模块 替换试试  没问题的话 做备用

网友G:
查看输入电流变化对应的值是否有变化,检查输入的的电流是否在4ma一下,有碰到过电流传感器输出电流低于4ma显示值为负的情况。模块坏的话输入值不管你多少,显示值是固定不变的。显示值是进过计算得到的,除非程序执行错误,这一环节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显示值就是个负数不会变化 输入电流是在4到20ma之间的没有问题

网友H:
替换法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