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测量,做变频器维修这些时间现在发现连模块也不会测量了,今遇到三菱模块cm100TJA-24FA模块,用指针表测量,上三桥可以触发但不能保持,下三桥不用触发就能导通且不能关断,但装上模块运行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

楼主(2017-10-01):
变频器模块测量,做变频器维修这些时间现在发现连模块也不会测量了,今遇到三菱模块cm100TJA-24FA模块,用指针表测量,上三桥可以触发但不能保持,下三桥不用触发就能导通且不能关断,但装上模块运行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下桥不能关断?楼主怎么测的,用万用表那个挡位

网友B:
好像是在线检测碰到一例,原因是驱动电路前级信号的问题。离线单独测模块,不该有这种事吧?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档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装上驱动班输出正常不知道能发视频不,

楼主:
用指针万用表×10档,红表笔接输出端,黑表笔接发射极,指针再无穷大位置,用黑表笔触发一下删极,接再发射极此时指针向最右端,然后又慢慢回到无穷大位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确定是x10??不是x10K档

网友C:
还没检查过这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k

网友D:
一般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模块,指针万用表10K档测耐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在线检测碰到一例,原因是驱动电路前级信号的问题。离线单独测模块,不该有这种事吧?
我每次都拆下来测量的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太累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着玩的你当真了?

网友G:
这种IGBT根据经验判断就好了,只要有对称性基本没问题,不用测试导通情况。在路就可以判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过装上模块上电运行输出正常

网友H:
多看看资料,IGBT有导通和关断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