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故障

楼主(2017-10-03):
昨晚plc故障,prog-e灯常亮,输入输出全无,通讯也通讯不上,拆除输入24+及com也无济于事。紧急之下更换新plc后正常。今天将换下的plc通电显示正常(指示灯显示正常)。但我想知道昨天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查看历史故障信息?2、我用plc诊断提示1010-----i/o配置错误,请问目前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第一个图发错了,应该是FX系列的

楼主:
io配置错误应该是我用的里面原有的程序,但它原来有扩展模块的,实验时没有装。那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查看历史故障信息?

网友A:
估计cpu不行了 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

网友B:
我没有查看过,不懂如何查看。
当时断开PLC电源后 再上电,仍然是错误的吗;而次日单独再通电,又没有错误指示了。

网友C:
都换新的了还管它干啥?最好别废物再利用了。否则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D:
FX2N服役时间够久了,淘汰吧

网友E:
呵呵,实际上就是PLC的电源负载能力过载,有可能是你的IO口的传感器或线路存在间断性的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实际上就是PLC的电源负载能力过载,有可能是你的IO口的传感器或线路存在间断性的短路
那个换新的一样会有问题产生的

网友F:
后面带的还有扩展吧?

网友G:
找机会再还回去试试
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H:
机子留着,下次再换试试!!

网友I:
外围线路或许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