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3):
威伦触摸屏MT6100I   USB驱动在WIN10系统安装不了怎么回事?手动安装EasyBuilder8000里面的自带驱动也不行
请各位老师看看有没有由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安装EB8000最新版(4.65.19版本以上均可),驱动自己安装好!
我以前电脑从W7升级到W10很正常

网友B:
重新按步骤,官方说支持,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今天测试了EB8000、EBP都可以在W10正常读写程序,官网下载帮朋友安装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