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3):
施耐德atv610的4kw变频器,带中文操作面板,我要实现远程启停,频率中文操作面板给定(定死),这怎么接线,怎么组态?

网友A:
你是要用端子控制启停?
面板用延长电缆也可以吧?
好好看变频器的手册……

网友B:
接线按说明书,接线应该比设置简单,组态干什么?

网友C:
你只是要求异地启停么,那直接延长接线就好了,如果要同通讯的方式,就考虑根据相应的地址来写通讯的代码

网友D:
这个产品没有手册吗?一般的变频器使用手册会明确推荐典型接线电路。照着去做即可。

网友E:
线延长可以,也可以用继电器远程控制。

网友F:
可以选配一个图形显示终端通过电缆连接使用。

网友G:
频率定死,可以用图形终端,可以用电位器调节。

网友H:
楼主想要的是每次开机后不需人为设定直接将频率定死是吧,ATV610宏配置里基本都是参考AI1,AI1往往接的是电位计。

如果不想通过电位计,通过参数设置4.3的强制本地频率来设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