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维修知识

楼主(2017-10-03):
天车上升预限位,下降预限位是什么意思,有懂的师付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掉钩的上下限位呀。

网友B:
就是快到上限位了
预限位到了后会减速运行,

网友C:
  一般天车的吊钩只设一道上升与下降限位开关,而重要的起重天车(如冶金天车)需设置两道上升与下降限位开关,这样,当第一道限位开关失灵后,还有第二道限位开关起到极限保护作用,确保安全,而第一道限位开关就被称为预限位开关。

网友D:
上限,上极限;下限,下极限。以现场装置动作为准!!

网友E:
限位,不能超越的意思

网友F:
天车吊钩上升下降的限位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限位或限位失灵,吊钩有可能失控绞断钢绳掉下来。在钢厂我们师傅称这种现象叫“天车下蛋”。我就曾经亲历过,很吓人的。

双限位很有必要。

网友G:
我们这是上升限位,加重锤限位

到上升,主钩上升不动作,到重锤,全车断电

网友H:
大型天车上有很多限位的……但是现实使用中有好多被短接掉了……如顶层的围栏门限位就经常被短接,主要原因是这些围栏是用圆管做的。做的还很差。天车运行时震动很容易使门打开使天车停车……所以被短接……

网友I:
天车下蛋   这名字形象

网友J:
天车自身的保护,可能是触发联动装置,如报警

网友K:
上升限位保护天车,防止主副钩超出,下降预限位是快到限位前,提前警示,减速慢下

网友L:
我接触的天车上限、下限用的是感应开关

上极限、下极限用的是限位开关

限位开关根据用途可选耐热型、耐腐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