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7-10-03):
各位老师,威伦触摸屏内部寄存器的值怎么通过plc更改,

网友A:
能改的通过过赋值……
什么plc?哪家哪型号?

网友B:
触摸屏的内部地址?

网友C:
写个脚本宏文件,PLC寄存器映射一下

网友D:
是特殊寄存器还是通用寄存器?
有些特殊寄存器不能随便修改,但是通用寄存器可以将触摸屏内存直接与PLC内存进行映射

网友E:
用PLC改触摸屏内部地址?具体可以讲得更清楚些!

网友F:
宏或者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