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4):
我是一个初学者,编了个程序能用了,只是里面有时间继电器,不会弄到显示屏上给操作员自行修改设定,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没玩过,还是好好看看logo的手册吧!

网友B:
LOGO修改时间参数需要进入程序,

网友C:
呵呵;有种LOGO专用的文本显示器,就像TD200一样;

楼主:
弄好了,但是只能做到一页显示,不能做成多页翻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同一个LOGO!机器厂家原来的程序就有28行的文本信息,都用了7页屏幕了,可以在设备上用上下箭头翻滚阅读。是我改程序后只能编辑6行,只能显示4行了。为什么我的不行?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D:
0BA7及之前的单个文本显示只支持4行。可以采用多个“文本显示”功能块,几十行很轻松实现。
0BA8的为6行。
只有编程激活了多个“文本显示”功能块,才可以“上、下”翻看
编程时请注意正确设置LOGO!的版本。文件——属性——硬件类型——“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