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4):
某宝问了一个卖固态继电器的卖家,卖家说不适合控制灯,不管是白炽灯,节能灯还是LED灯都不适合控制,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不适合容性负载别的可以

网友B:
你没问他适合控制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行,控制不了灯?怎么会?!控制灯没问题呀。照明负载是可以控制的。没有问题。能控制感性负载,就能通吃其他负载。容性负载如果很大,需要预充电,也完全没问题呀。

固态继电器,是交流电子开关,过零触发,只要输入是交流正弦波电源,就没问题。

网友D:
或许,可以从固态继电器使用的器件、工作原理,以及各种灯的特性等,来考虑是否合适。

网友E:
我们这固态继电器控制的都是电磁阀,指示灯。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自己百度了一下,固态继电器都有漏电流,节能灯有电容,电一充满就会亮,所以 如果坚持用的话会造成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百度了一下,固态继电器都有漏电流,节能灯有电容,电一充满就会亮,所以 如果坚持用的话会造成灯一闪一闪的
这个,楼主首先百度,的确如此!
我也是首先百度资料或者找官网

我以前做的一个楼宇的大型流水灯就是固态控制的,不过当时都是白炽灯

网友G:
大功率的白炙灯效果好,至于其他需要点火类,节能灯,LED灯不建议,以前设计舞台灯光的路过

网友H:
固态继电器类型比较多,可以看专业厂家的手册,灯,不是问题,不要听卖家的只言片语,他们从本质上说,根本就不懂。如同,买个通用的接触器,我要线圈电压AC220,触点容量10安培,非要问我要具体型号,你奶奶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谓固态继电器有漏电流,是因为固态继电器内部并联了阻容吸收电路,导致的有微电流通路。

网友I:
检修不安全。

网友J:
控制LED灯有影响!
其他还好

网友K:
白织灯没问题吧

网友L:
固态继电器其实就是双向晶闸管加上外围的保护电路和触发电路,控制白炽灯没问题,LED、节能灯就不好了。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C:
LED照明确实很敏感,有一点电流都会闪鬼火。

网友N:
我只知道漏电流大点,大概毫安级别的

网友O:
白炽灯没问题的

网友P:
最适合控制灯类及阻性负载

网友Q:
原来如此,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过,固态继电器不适合控制灯一类的,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就没有在意,涨见识了

网友R:
控制灯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S:
   这要看控制灯的用途:是控制灯的开和关,还是调节亮度。如果要调节灯的亮度,固态继电器(SSR)不能用,它是开关型的(过零触发),而要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触发)。

网友T:
控制 LED灯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B:
如果线路控制一千个LED灯,这一千个LED灯都会出现闪亮吗?

网友U:
节能灯不行  会亮的

网友V:
我们单位一设备上看到在用,三个固态继电器线圈串联控制220v加热管加热,一个控制一相……

网友W:
控制阻性负载应该没问题,如塑料薄膜袋热刀切断的加热温度控制。

网友X:
适合阻性负载,也就是有灯丝的灯泡。

网友Y:
回复 网友H:
电气产品都有具体的型号参数,在购买时厂家或是店家都会问及型号,不能说我买个通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ac220v,触点是10a的,那会让店家搞不清要的接触器補助触点是常开的还是常闭的,所以说在购买时要说明型号.

网友Z:
我见过的都是控制加热管的 也有控制电机的

网友AA:
这个真不太注意l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百度了一下,固态继电器都有漏电流,节能灯有电容,电一充满就会亮,所以 如果坚持用的话会造成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AC:
控制白炽灯应该没问题因为固态继电器有空电阻加热棒的。

网友AD:
灯是阻性负载 ,应该可以控制的,不明白卖家说的是啥情况 。

网友AE:
我前几个月改过一部分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开关,但LED灯带关灯的时候关不灭,但LED筒灯、LED灯管还是可以的,后来我在LED灯带线路上加装了中间继电器,问题解决了,但注意功率配比,散热不好容易烧掉固态继电器。

网友AF:
回复 网友G:
同行 灯光师路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AF:
呵呵,现在很少在夜场实际操作灯光控制台了,基本是做舞台灯光和视频多了

网友AG:
我家装用的全是固态继电器,灯光也是用的LED,使用时间三年了,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不仅是灯光,我装的所有控制线路都单独经过一个固态继电器,全部正常使用。
每个房间都是独立控制。

网友AH:
我一般都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

网友AI:
回复 网友AG: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个电装,线接在有漏保的断路器上,一上电就跳闸~~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我们的加热器控制全部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AJ:
固态继电器,优点是没有噪声,控制损耗小,缺点,漏电是不可不免得,

网友AK:
引用 网友Y:
电气产品都有具体的型号参数,在购买时厂家或是店家都会问及型号,不能说我买个通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ac220v,触点是10a的,那会让店家搞不清要的接触器補助触点是常开的还是常闭的,所以说在购买时要说明型号.
如果店家了解接触器的具体参数,他会根据你的要求给你查找相应的产品

网友AK:
不知在变频器和电机中间可不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L:
控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M:
固态继电器控制节能灯或者LED灯的时候灯会闪

网友AN: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小功率的器件就没有必要用固态继电器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不死,也就是说你的控制端电压即使为0V,输出端仍 然有几十V的电压,也会有小电流通过,所以用它来控制电子器件驱动的灯会有闪烁现象!

网友AO(2017-12-08):
回复 网友E:
控制电磁阀?是控制电磁阀的开度吗?要是普通电磁阀只需要通断就可以啦,用不着固态继电器吧!我们公司固态继电器用在发热管上。

网友R: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同时闪,可能会有几个会闪。

网友AP:
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Q:
引用 网友AK:
不知在变频器和电机中间可不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不行,交流固态继电器内部是用的可控硅,两个单相可控硅的性能好些、双向可控硅的性能差些,但如果DV/DT足够大,都是不需要触发就导通了。变频器的输出是PWM、SPWM的方波,DV/DT足够让所有的固态继电器导通了(不管是否触发)。

网友AR:
我们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脉冲阀、电加热,其他的都是用普通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