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4):
电机使用了PTC,请问用哪个经济、简单的方式把PTC参与到控制里面。

网友A:
PTC阻值多大,允许电流多大?
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放大电路驱动继电器,后面你想咋咋滴

网友B:
就相当于一个热保护开关,串入控制回路。

网友C:
简单的用小型温度开关,食品处理机常用。

网友D:
可以加个小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E:
外部打算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F:
PTC是热敏电阻温度检测,不能直接作为开关保护使用,需要有一个检测比较电路来支持,热敏电阻采用半桥电路即可,只要温度变化,半桥电压骤变,比较器输出信号反转,驱动后面的保护开关,即可实现超温保护了。

有些变频器,对PTC可以直接输入,内部有处理电路实现温度保护。但需要规定PTC的组织范围,不是所有的PTC都适合。

相对而言,PTC热敏电阻的可靠性还是比铂100要好,铂100比较娇气,但铂100的测温线性度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比PTC贵。

过去,电机内部有一种双金属片形式的热敏开关,那个是直接可以当开关信号使用的,串联在控制回路,温度超标,双金属片断开了,控制回路的继电器立即响应动作,实施超温度保护。现在,这种东西好像没人用了。估计它的准确性差,误动作,可靠性差吧。

网友G:
热过载干嘛不用?

网友F:
热过载和电机温度检测保护还不是一回事。热过载是针对的电机电流过载,传感器检测温保护针对的是电机的冷却条件。假如说,电机没有过载,但电机的冷却有问题了,电机的温度一样挡不住会升高的。所以电机温度检测也是很必要的一种保护方式。

楼主:
不可作为开关直接传入控制回路?那需要串接专门继电器还是普通继电器?
给个好的建议,我的控制电源是AC220V.

网友H:
控制信号吧

网友B:
楼主能上电动机铭牌吗?接线端子,盖子上有接线图?拍个照片上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若想用开关控制,需要把传感器信号处理成开关信号才行。比如说,信号先进入PLC,通过处理,在输出开关信号驱动接触器。

网友I:
要用专用的继电器。伊顿EMT6

网友J:
PTC 就是一个感温元件,要工作必须配相应的转换放大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