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5):
STEP7中有一项目程序为A·A中有用户自编的功能FB2·现在有另一个项目程序为B·B中假如要用到这个FB2·是把FB2从A中复制到B中吗?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打开两个项目,把前一个项目需要复制的内容复制到第二个项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EP7中有一项目程序为A·A中有用户自编的功能FB2·现在有另一个项目程序为B·B中假如要用到这个FB2·是把FB2从A中复制到B中吗?怎么做的?谢谢

1、可以复制。
2、标准的做法是将FB2添加到库中,然后程序B从库中引用,西门子标准库就是这样的做法。

楼主:
楼上的老师:功能怎么添加到库中呢?网上找不到相关步骤和图片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师:功能怎么添加到库中呢?网上找不到相关步骤和图片说明·

新建项目,项目类型选择库

之后与普通项目相同。

楼主:
谢谢搂上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