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更换

楼主(2017-10-06):
西门子EM231模块更换后重新上电 一定要重新下载程序吗?为嘛更换后读不到数据

网友A:
不需要下载程序,231上面的DIP开关设置要正确

网友B:
这里面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C:
注意开关拨码要正确!

网友D:
硬件设置要和原来的一至,也就是楼上说的拔码开关!

网友E:
不需要;
更换前先确认好型号一样的;EM231有很多种的,另外DIP开关设成一致;

网友F:
又不是CPU不需要吧,同型号改没问题

网友E:
把你原来用的及换上的EM231拍张照传上来看下;

网友G:
设置一致就可以了,不需要程序。

网友H:
不需要下载程序,但拨码开关一定要设为和原来的一致哦。

网友I:
只要不是换CPU模块都可以不用重新灌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