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

楼主(2017-10-06):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编程软件怎么用指令编程,求图

网友A:
你没有编程的经验还是什么?
最基本的软件不会使用还是什么个意思?
编程软件不是也没有安装正确吧?
这就是最简单的程序了。

网友B:
非得用指令编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编程软件怎么用指令编程,求图

A、如果你使用的CX-Programmer软件版本不低于V9.0版本,你可以使用工具——更改输入模式中切换到智能输入模式,那么你可以使用输入指令方式,然后软件会自动切换为梯形图。

B、如果你希望纯指令方式编程,请选择视图——助记符,或者键盘快捷键ALT+M

网友D:
楼主说的就是用助记符号吗?ST语言?

网友E:
没看明白,类似C语言编程?

网友F:
plc编程常用梯形图的形式编程,常用的指令有定时器指令TIM、计数器CNT,这些指令在编程手册上有详细说明,找下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