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现在分享维修美的落地遥控电风扇一种常见故障,使用几年后出现的故障,按开关键风扇启动运转,几分钟就停了,或者是按功能键转换就停机。
拆控制器有6个螺丝其中两个需要下图工具。

拆机目测没有元件过热和虚焊的现象,上电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在4.9V左右,按开关键风扇启动运转,此时电压只有3V左右,初步判断是降压黄色的1uf的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的,更换黄色的1uf的电容,再上电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5V,按开关键风扇启动运转,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保持5V,故障排除。
另外其他品牌的也有同样故障,降压电容有所不同,有1uf、068uf及0.47uf的。

网友A:
没有遥控的落地风扇,时间长了也会不运行了,铝线的电机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C:
经常修钢琴按键式的廉价落地扇,无非就是:马达绕组内的温度保险烧断,马达绕组烧毁,马达轴承缺油(铜套式轴承),铜套式轴承磨损致使转子扫膛,运转电容鼓包。

网友D:
楼主没配图解说啊?
黄色是C7吗?

网友E:
启动电容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配图解说啊?
黄色是C7吗?

是的,拆开控制器就可以看到在PCB焊接面上有一个黄色的1uf的电容。

网友F:
说白了就是遥控的电源电压过低导致的异常,谢谢楼主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G:
楼主高手,简单的问题精细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经常修钢琴按键式的廉价落地扇,无非就是:马达绕组内的温度保险烧断,马达绕组烧毁,马达轴承缺油(铜套式轴承),铜套式轴承磨损致使转子扫膛,运转电容鼓包。
对,以前修过不少,温度保险烧坏直接把两条线短接,一没配件,二没人去买这个。

网友I:
谢谢分享,咱都是直接把那个开关给废了,直接搭上线

网友J:
去年从网上淘了一套通用件换了整套.

网友K:
IC1是传说中的单片机吗

网友L:
我的理解,按照楼主描述图中的两个原件如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经常修钢琴按键式的廉价落地扇,无非就是:马达绕组内的温度保险烧断,马达绕组烧毁,马达轴承缺油(铜套式轴承),铜套式轴承磨损致使转子扫膛,运转电容鼓包。

我也经常修理风扇与你有相同的感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去年从网上淘了一套通用件换了整套.
效果好吗?质量怎么样?家里有两个机械式落地扇

网友N:
有图就好办

网友J:
用着还可以,仔细一想实际是用了三个夏天了,比原装的还经用。白天客厅吹风扇,晚上卧室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