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10-06):
哪位大神知道雷赛HBS758驱动器驱动光藕是什么型号呢?谢谢大家提供一下。因为该公司的产品所有lC都己作处理无法看到型号

网友A:
的确,所有雷赛驱动器电路板IC型号基本全部都是打磨掉的,其实都是些比较器和运放之类,还有一些数字IC,你说的驱动光耦应该是IR公司的IR系列驱动IC,如IR2110、IR2125、IRS2336之类,要知道具体型号就必须对电路原理有一定了解,就是了解IC各引脚在实物电路中的作用,即可分别出是那种类型型号的IC了,其实楼主可以上一张清晰的图片和说明一下原理,说不定有经验或接触过的朋友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也许把光耦拆下来就看见型号了!曾经遇到过PCB板上有印上型号的。

网友C:
国内做的产品大多数都会把芯片的型号擦去,以防他人模仿和维修。对于高手来说,也防不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