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ParKer 650V 2.2KW 的变频器。坏的变频器程序能读出来,写到新的变频器里面,断电后,读出来的程序就不一样了。
现象就是:写进去的程序,断电后不能保存。
软件是DSE Lite 3.09。变频器版本V5.2. 变频器比较冷门,国外的进口设备,就是以前欧陆的东西。

网友A:
650一般参数不多,可以手动用面板输进去,或下载程序后,面板进入set up菜单,save保存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有几个参数要调整,需要有一个自定义的菜单,把要设置的参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