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三菱触摸屏软件现在最新的编辑软件是哪个?软件名是哪个,可以模拟吗?谢谢大师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触摸屏软件现在最新的编辑软件是哪个?软件名是哪个,可以模拟吗?谢谢大师们!

GT DesignerV3.

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版本是1.156N版本,有人也提供了V1.178L版本,非中文版的最高版本目前为V1.181版本,模拟软件为GT Simulator,已经在该软件中内置。

网友B:
呵呵;先确认好你用的屏的具体型号;

楼主:
GOT1000三菱官网怎么搜不到编程软件?求师傅们帮帮忙!我是学习用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T1000三菱官网怎么搜不到编程软件?求师傅们帮帮忙!我是学习用的!谢谢了!
那就百度网盘之类的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T1000三菱官网怎么搜不到编程软件?求师傅们帮帮忙!我是学习用的!谢谢了!

三菱表示你还是换行比较好,否则要苦一辈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学习这个,看来是学不了了!

网友D:
官网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