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键盘可以复位,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多功能端子自定义,换了几个端子,参数都设置了,外部控制正反转可以正常用,就是故障不能复位。会是什么问题呢?参数方面还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可能还有几个相关参数要设定

网友B:
具体哪个型号的变频,亮出来看看呗

网友C:
具体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呢?故障复位一边都是多参数并联应用的,可以从各个渠道对变频器复位。

网友D:
这个应该和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E:
确定一下设置和接线是否对应……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通讯板的光耦坏了吧。

网友G:
故障类型是什么级别的?有的故障是断电才能复位的。
有没有可能是按键复位和端子复位的级别不一样?

网友H:
可以查看变频状态,如果定义端子已经给定信号,那就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了!或是你短接一下看看

楼主:
找到问题了,24V端子需要和PLC端子短接,内部光耦才有电。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短接正反转端子也不能好用吧

网友J:
找到问题就没算白忙活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意思是外控回路在plc绕了一圈?

网友C:
哦,找到问题以后的那个帖子,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还以为是找不到相关复位的参数呢。唉...,原来是有复位的端子,但是复位响应没有。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K:
原来还有PLC啊

网友L:
你这是富士的变频器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I:
把复位对应点的参数功能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PLC,变频器端子有个PLC,除了FWD和REV其他全部都要这个端子和24V短接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