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上个星期做一个厂内15个恒温罐的自动化改造。用西门子226cn和4个 4输入的热电偶模块及一块触摸屏。15个罐要求:1)分别显示实时温度。2)可以分别设定温度.3)有超高、低温度报警。4)实时温度稳定高或低于设定温度0.5度是控制电磁阀通或断。温度达到并保持3秒视为温度稳定。罐体由一个电磁阀控制冷却水降温、一个水流开关监测电磁阀是否正常工作。? ? 如果挨个罐写程序,需要写很多重复的程序并且占用很多定时器。?

?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写一段带有定时器的程序重复使用,完成上述要求的方法??
? 我写了一个带多个定时器的库程序,然后用循环的方法执行。可是所用不管怎么样的输入,输出都是0.定时器走不起。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完成这要求?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定时中断中使得变量累加,然后定时时间到=当前变量值-首次读取该变量值,这样你不需要使用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中断在被循环的库程序里。但第一次循环时1#罐的信息链接并启动这一中断后。第二次循环时2#罐的信息链接并启动的也是这一中断。第三次。。。。。如此循环和链接15次信息和中断。
    这样怎么能真确的运行下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中断在被循环的库程序里。但第一次循环时1#罐的信息链接并启动这一中断后。第二次循环时2#罐的信息链接并启动的也是这一中断。第三次。。。。。如此循环和链接15次信息和中断。
    这样怎么能真确的运行下去呢?

定时中断要你启动干什么呢?
1#读取时变量当前值为5,然后如果再次读取时该变量值为8,那么就是过了3个定时中断循环。
2#读取变量当前值为8,再次读取时该变量为15,那么就过了7个定时中断循环。
……………………
因此不需要考虑去启动与停止循环中断。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是想用定时器冲当滤波功能的。用你说的这方法可以计时但却失去l滤波功能了。毕竟模拟量的波动是很多的。
    因此这方法达不到我的目的。
 还有什么方法能达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是想用定时器冲当滤波功能的。用你说的这方法可以计时但却失去l滤波功能了。毕竟模拟量的波动是很多的。
    因此这方法达不到我的目的。
 还有什么方法能达到吗?

你完全理解错了。

我这个方法只是所有厂牌PLC实现其定时器的方法而已,和你的滤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果这个方法不能做到,那说明你原先定时器也不能实现,我只是告诉你西门子的轮子是怎么造的而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正是因为原先定时器不能用才想问问大家是否有能达到此功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正是因为原先定时器不能用才想问问大家是否有能达到此功能的方法。

解决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或许你可以外包你的项目。

网友B:
定时不够 还有计数器呢
够你用的了。
简单的方法不行就有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