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6):
现在情况是我无论怎么试也不报,说明书上解释是电流超过150%一分钟,根据这个,测霍尔3/4脚分别为13.112mV 13.116 0.111

网友A:
看显示电流是否正常,是否稳定?

网友B:
请问是空载报还是带载报,若空载报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检查霍尔传感器与电流检测和保护电路。如带载报故障,应该先排除电机 电机线 机械部分的问题,再看电源是否有问题,要深入检查,再检查变频器,整流器件是否良好,接触器是否吸合,若没有接触器 或中间继电器,请检查整流触发板或整流器件是否良好,估计进行这几部,故障原因就离你不远了

你说呢?

网友C:
先在其它电机上试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所以观判断为一个霍尔坏,这霍尔放到任何相上都是这样

网友D:
此故障一般为霍尔器件性能不良造成的,只能代换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