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半导电层端用45度倒角吗?还有内绝缘层用削铅笔头吗?老师们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半导电层主要用于均衡电场,工艺要求中间连接头半导电层需要连接;
内绝缘层通常不需要做削铅笔那种斜坡,以前那种充油电缆倒是有这个要求;目前干式电缆基本不作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导电层主要用于均衡电场,工艺要求中间连接头半导电层需要连接;
内绝缘层通常不需要做削铅笔那种斜坡,以前那种充油电缆倒是有这个要求;目前干式电缆基本不作要求了;
热缩的也是这样了……只是把内绝缘层削圆了就可以了……半导电的要处理好……

网友C:
没怎么接触过10kv的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