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脉动真空灭菌柜为什么打印机打出的是乱码?因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厂家联系不上?

网友B:
先弄清楚工作原理就好查了

网友C:
找厂方技术支持呗!

网友D:
以前正常吗?
以前正常有可能是通讯区块数据发生溢出等异常;如果以前就不正常是你的通讯数据格式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脉动真空灭菌柜为什么打印机打出的是乱码?因该如何处理?
1、打印机数据连接导线的接插端口接触不良,数据线老化断裂。
2、打印机内部的电路板上的芯片故障损坏。
3、提供给打印机的打印数据内容的通讯端口损坏烧毁。

总之您的设备发生故障了,需要专业的检修,并且会产生专业的修理费用,有时候可能费用会非常贵(更换整个零部件),不建议你为了节省维修费用而擅自拆卸设备进行瞎搞(除非您是拥有N年的工厂设备电气修理经验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