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7-10-07):
如果只修单一品牌变频器的时候较多,那么我们可以动手制作“土”设备。图中是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和主板。外加显示屏一个!电源驱动板的触发端子根据不同品牌,做3个跳帽!因为离开了转接板和IGBT变频器会保护,跳帽是根据变频器转接板处的需要,该短路的短路。用来示波器检测波形用。判断电源驱动板时,就用其中的主板。判断主板时,就用其中的电源驱动板。这两个测试板可以是有其它故障的,如:0-40MA不准的或带载能力差的。缺少外部调整的等等。也就是选一对有正常波形的且不能用于工作的主板和电源驱动板各一块。留做检修变频器用就方便多了。

0

网友A:
售后的可以用,很少针对单一品牌的

网友B:
不实用,修变频器的,一般要修很多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售后,所以我动手制作。这个品牌接触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