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钉线卡子

楼主(2017-10-07):
2*4平方护套线使用多大线卡子??12mm的吗??

网友A:
这个按规格就可以啊!没有那么规矩,有时方的用圆的代用,买的时候选择规格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说明与哪种线相配就可以,报计划时也可以在备注中说明。

网友C:
买线时直接让配上报上数量就行

网友D:
我买的时候直接告诉他我用的线,店家会帮我配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平方护套线使用多大线卡子??12mm的吗??
护套线不就是有两层外皮的电缆线么?你是穿管布线么?用多大的线管?

网友F:
10mm的差不多吧。

网友G:
线卡子是啥样的?上个图看看?

网友H:
不知道你买圆形还是方形

网友I:
建议你看看你是买扁线还是圆线再定

楼主:
扁线。扁线卡子

网友J:
买时跟线配套买。

网友K:
你可以找个卡子往上卡卡在买呀,或看看线缆的直径,在看看卡子直径。

网友L:
护套线外径最长是多少,就用内径是多少的卡!

网友G:
哦,刚看到,用这个固定动力线电缆呀?合适不?问什么不走桥架?用桥架布线既安全又漂亮。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M:
这个刚刚好卡住就行

楼主:
临时线路,按照东家的意思,线卡子都不用。

网友L:
回复 楼主:
接蜘蛛网啊?越是临时线更应注意安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