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谁用过伺服自己回原点的模式?没用过,不知道那些场合可用。

网友A:
伺服定位控制回原点是为了消除累计误差,保证每次的位置都能准确无误。回原点用自动回吗?控制上自己解决回原点不也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过自己回原点的,想了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这么回事呀。自动回原点,用的是编码器的z信号?

只知道一般支持第三方伺服电机的伺服控制器,有一个功能是自己寻找确定原始转角位置功能,这个应用仅仅是第一次连接调试要做的一个操作,之后就不用了。完全由控制需求寻找位控的零点。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样的编码器,是绝对值型的还是增量型的?

网友C:
和编码器有关。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伺服本射具有回原点模式,不只国产,其它品牌好多都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