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三菱3U每隔5s循环控制输出的程序,时间可调,有触摸屏

网友A:
LDI T1;
OUT T0 K50;
LD T0 K50;
OUT T1 K50
OUT Y0

网友A:
上面把K50改成寄存器就可以在触摸屏设置:记住时间单位是0.1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I T1;
OUT T0 K50;
LD T0 K50;
OUT T1 K50
OUT Y0

程序太复杂了,既然每个5秒控制输出,不需要2个定时器。
LDI T0
OUT T0 K50
LD T0
ALTP Y0

如果有触摸屏,那么PLC中不需要编写程序,触摸屏的脚本写写就够了。

网友A:
人家需要调整时间啊!
程序属于开启关闭都可以独立调整宽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需要调整时间啊!
程序属于开启关闭都可以独立调整宽度的

以后人家提出这种要求说要用2个定时器,你可以回答只需要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至于改哪里可以独立调整时间宽度,你先看懂这个程序,然后不懂再问,后续我会继续教你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定时器占用的少,但是程序内存占用的多,高雅的是定时器占用的多,可是程序内存占用的少。

网友D:
只要能实现想要的功能怎么编都可以……每个人编的可能都不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