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S300PLC中定时器不够用怎么办?有好的·有方便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300PLC中定时器不够用怎么办?有好的·有方便的办法吗?

参考此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7306

网友B:
用系统脉冲往寄存器进行累加做到定时器效果,基本是一样的!
就像我从不用普通计数器,我都是直接往寄存器加数

网友C:
也可以用扫描周期做出来累加,一个概念。或者调用SFC块,这个比较占资源。

网友D:
这说明它的定时器有点少了

网友E:
解决办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使用时钟脉冲位,对寄存器进行累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使用时钟脉冲位,对寄存器进行累加

因为OB1的等级很低,因此使用时钟脉冲位对于长定时具有很大的误差,要减少误差,因在OB35中对变量进行累加。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扫描周期的误差也太了吧,几毫秒和几十毫秒差距也太大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怎么会呢,程序做完后扫描周期近似于固定值,不会时而几毫秒时而几十毫秒。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呢,程序做完后扫描周期近似于固定值,不会时而几毫秒时而几十毫秒。
写程序前就需要知道自己要用的定时器是多久,难道还要正常运行了观察扫描周期后在去改程序?

网友C:
,个人不习惯吧设定目标值写死。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设定值可以写死,问题在于程序正常运行前根本不知道运行周期是多少,比如要个500ms设定,那么多少个运行周期是500ms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