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变频器中的过载电流如何设定,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380V下),但经过变频变压后电动机上的电压变小,过载电流是否可以改变??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通常都是设额定值

楼主:
可不可以设大一点,对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设大一点,对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可以啊,设定值控制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内还是安全的,设计时变频器比马大要大一级,不要一对一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