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一个用户来电话说变频器用一小时后报OH,检查发现轴流风机完好。但是我从下往上看散热片时,发现缝隙几乎看不到对方的亮光,找了个吹风机,哎呀!吹的满屋都没法呆人了!只好跑出去隔一会儿再进来吹。又是满屋恢尘!就这样反复吹了3次。足足吹出有一大菜碗!送电生产,再也不报OH了!这个变频器的环境相当重要!我还发现过有的单位竟然把书本报纸放在变频器上的。所以不要轻视变频器的通风!不好的环境使用变频器要做定期保养!

网友A:
变频器发热量比较大,务必保持其通风良好,对于粉尘较多的环境,应该定期进行清扫。

网友B:
粉尘加潮湿就离炸机不远了!

网友C:
粉尘还容易导致变频器短路呢。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就有温度监测,电机热状态,如果变频器冷却风扇积灰过多,温度就会升高,变频器报警,热保护!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   如果电机抱死   升到一定赫兹就升不上去了~!

网友F:
工作环境很重要

网友G:
兄弟的使用环境是陶瓷厂还是人造石工厂啊,以前在人造石工厂的那个电气的使用环境也是够呛的

网友H:
粉尘造成变频器报“OH”常见。

网友I:
属于比较恶劣的使用场合。

网友J:
粉尘相对潮湿的环境还是要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热力公司的,但离煤厂很近!

网友K:
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下日常保养培训,定期吹吹,多检查,别累积到出故障或者事故的程度

网友L:
平时要注意保养啊

网友M:
变频器安装环境要求不能没有约束,要规定使用环境条件。否则容易造成事故。甚至起火燃烧。很危险的。

网友N:
变频器也算是高级的电气设备了,一定得按照规程使用及保养,否者,轻则就会减短变频器的使用寿命,重则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定期紧固端子紧固螺丝,清灰一定不能少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嗯,有些用户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

网友O:
前几天去现场,工人把手套啊,箱子,工具什么的全堆在变频器的出风口上面,被我好好训了一顿。

网友P:
刚刚一台普传变频器报oh 冷却风扇居然不转了  取出来 上点油  就是转起来有点沉   先将就用

网友Q:
你发的贴子大部分都没有图片

网友R:
环境差  要很好保养  否则寿命就短啊   故障多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因为我以前不会论坛的操作,有的也不用照片。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以前不会论坛的操作,有的也不用照片。

不加照片,只有本来就懂的人能看懂,初学者看了仍然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Q: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