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电流通过轨道回流,人走在轨道上是否会被电?

楼主:
另外高铁驱动是否和电机车一样,也是直流电机?

网友A:
应该不会吧,现在不都是磁悬浮嘛

网友B:
轨道和大地等电位应该不会触电吧。今天正好看到网上发布高铁用电的相关知识http://tech.ifeng.com/a/20171007/44707885_0.shtml

网友C:
关于高铁的供电建议你找一下度娘,贴吧有专门的贴讲这个

网友D:
如果轨道是一个极,架线是一个极,轨道是地,不应该被电。如果两颗轨道各是一极,那就会被电,特别是雨季,积水,会被电。即使是低压电(36V)也电人。钢厂过去(70年代)的运输小车就是直流的电机,36V的,那年代还有马车运输呢,下雨天,马车过铁道,牲口就被电死了。

网友E:
现在我们给人家做的轨道车,都是采用单独的滑触线,不用轨道做电极:绝缘不好处理

网友F:
应该没事吧   否则太危险啊

网友G:
轨道道是地,是直流母线。不会有事。

网友D:
是,轨道车的轨道如果是地,且是直流母线的负极,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H:
单相怎么没看到零线?三相是怎么调整相序回到电网中的?单相接地与电网某根电线因故掉落地面造成范围触电区有啥区别?解释不够详细啊,还是没看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相怎么没看到零线?三相是怎么调整相序回到电网中的?单相接地与电网某根电线因故掉落地面造成范围触电区有啥区别?解释不够详细啊,还是没看懂
好好再看一下你發的圖。。。你見過電焊機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轨道是负极,电机车运行,轨道式应该有电流,为什么人走在上面没有危险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说了吗,如果轨道的电位与地(大地)等电位,就电不到人。也就是说轨道绝对电位是大地,不会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