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EPLAN的中断点通常是成对自动形成关联(不采用星型),是否可以手动指定设置关联?

网友A:
可以通过序号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序号对应
版主正解。
有说法“中断点没有电气意义”,个人理解实际上序号的设置赋予了中断点的电气连接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序号对应
版主正解。
有说法“中断点没有电气意义”,个人理解实际上序号的设置赋予了中断点的电气连接意义。
嗯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