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控制柜上电的时候,照明灯可以正常工作,当上到隔离变压器的时候,漏电开关跳闸。

当拆掉隔离变压器进线端的零线时,漏电开关不会跳

请教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柜上电的时候,照明灯可以正常工作,当上到隔离变压器的时候,漏电开关跳闸。

当拆掉隔离变压器进线端的零线时,漏电开关不会跳

请教高手
隔离变压器次级接什么负载呢?

网友A:
楼主没测量工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全部拆掉了  还跳   ,隔离变压器出口是220 和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测量工具

网友B:
检查变压器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换一个后还是跳闸

网友C:
难道就不怀疑漏电开关是否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怀疑是不是漏电开关下不能带隔离变压器

网友A:
上照片!
接N保护??

网友D:
问题很有意思,都是很奇怪的问题。照明行,隔离变不行。这都是什么事呀?

网友E:
变压器空载试一下

网友F:
三相漏保接单相隔离变压器(220V)肯定要跳得。必须要380V得隔离变压去才行的。

网友G:
隔离二次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H:
隔离变漏电了?

网友I:
变压器输入电压是多少?变压器的输入两根线是否都是漏电开关出来的……

网友J:
换变压器后还跳,是新设备还是旧设备,以前情况如何;只送变压器情况如何,等。

网友K:
零线没过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L:
是不是你空开小,变压器有感抗,你多合几个试试,要连续合。

网友M:
零线有漏电?

网友N:
这个问题描述不清
比如漏保是三相?还是单相?

单上隔离变压器漏保跳吗?

当拆掉隔离变压器进线端的零线时,漏电开关不会跳---看了这句,高度怀疑线路有问题。

还是先从电路图分析,再对线路查找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这样的状况我也遇到过,接的负载是几个节能灯,漏电不跳,接功率大点的就跳,后来查出是系统的零线接的位置接到另外的漏电开关的零线上,不知道楼主的是否也是这样的状况

网友P:
零钱也要进漏电漏电断路器

网友Q:
零线接地了。

网友D:
回复21楼:能找到问题的原因,值得点赞。出现问题不要紧,关键是要找到问题的出处。否则违背常理的事就成了悬念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有意思,都是很奇怪的问题。照明行,隔离变不行。这都是什么事呀?
不奇怪,现在的电工越来越水……会接个线的也叫电工……

网友D:
回复 网友R:
是呀,问题就在于现在的专业技术人员,喜欢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人少了。正能量少,都是实用主义,钱钱钱,有钱就有了一切。很无奈。

网友S:
那就测一下一二侧的绝缘
漏不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还真是和你情况一样,已解决

网友T(2017-12-08):
回复 网友K:
我们以前也试过这问题,如果相线过了漏电开关,零线不过,接一盏灯都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