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变频器柜,各种运行指令及数据是通过两根线(SG+ 、SG-)连接到触摸屏控制,即RS-485串行通讯控制,现在变频器着火烧掉,手头有一台其他牌子的变频器想换上,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让变频器与触摸屏通讯?只设置变频器可以么?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本人只会设置一般的端子控制等,而485通讯完全不懂,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前后都什么牌子型号的变频器?没plc吗?

网友B: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机型也可以通讯吗?

楼主:
原厂用的是DZBSERIES(富凌)变频器,我手头有一台AMPLE(安普)变频器,原来的变频器与触摸屏直接通讯控制,没有PLC。

网友C:
不是简单换个变频器就能完事的,更别想换个别的品牌的
通讯协议,指令,地址要求一致,要高级专业人员才能解决

网友D:
呵呵;如果换了变频器,那么屏上的程序需要重新做;
如果你有能力,而且你的屏也支持换后的型号,没有问题;
否则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回原型号,只要参数设成与原来的一样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用的是DZBSERIES(富凌)变频器,我手头有一台AMPLE(安普)变频器,原来的变频器与触摸屏直接通讯控制,没有PLC。
变频器没具体型号吗??还有触摸屏具体型台?能上照片更好!!

网友E:
如果原机参数能调出来的话就简单了 参考原参数调下就行 如果调不出来 那就要看都需要控制什么指令或者参数了 例如命令源选择 频率选择 还有就是通讯组参数了

网友F:
程序要重新写,触摸屏的!地址不一样的!

网友G:
变频器和HMI是要通讯的,通讯参数要一致 。

网友H:
如果用原屏原程序只能用同型号变频器。不同变频器的参数地址不一样,没有兼容性。

网友I:
需要重写程序吧。

网友J:
上网看看两个变频器的手册,用于485通讯的寄存器存取地址是否一致,还有设置新的变频器采用485通讯模式

网友K:
回复 网友H:
modbus通讯的,地址不一定一样。

网友L:
建议你还是换原来的型号的变频,毕竟在触屏上修改通讯数据还是比较烦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屏直接运行变频就简单多了

网友M:
有触摸屏程序,有变频器(带485通讯功能)协议就具备条件了啊。只是花点时间的事。

网友N:
变频器不一样,它的存储器的位置不一样,发出去的命令到不了,一般都要改触摸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