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最近想安装板布局图这个图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软件还是部件有问题。。望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3D做了没有~

楼主:
需要做3D的吗。。才可以安装布局图

网友B:
需要有3D的宏

网友C:
首先,图中是否有绘制安装板?
其次有可能是你的部件宏是3D的,而你放置的是2D的安装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部件没有做好

网友B(2017-11-29):
如果全是3D的的部件 ,可从3D布局生成2D安装板图 。

网友D(2020-11-28):
楼主这个最后怎么能好的。我现在也是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