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一台能正常使用的7.5kw海利普变频器标注是380v由于没有动力电,想使用单相电源,负载大约3kw三相,接单相电后没有屏显,能是控制电源的问题吗,能改一下吗,十多年前在一个小加工点一台搅拌机三相2.2kw也是没有动力电.我让用户买了一台标注AC220v3kw的变频器直接驱动2.2kw搅拌机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不好改吧 滤波电容 检测电路都得改 大工程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电压低,启动不起来,没有显示。

网友C:
呵呵;换成AC220V电压的3。7KW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D:
有些开关电源有起振电压,不满足不起震

网友C:
呵呵;想改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不就换成AC220V的变频器,或加个变压器升到380V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这是我个人用 变频器目前没地方用,

网友E:
估计不好改,按说接成220伏的变频器也应该亮,别的牌子的我试过。

网友C:
这个与品牌有关,有些品牌380V的你接AC220V,显示都正常,还能调参数,只要你不给运行信号就不报警;
有些品牌则是一上电就低压报警,还有些就是通电连面板都不会亮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根据朋友们的分析来看,假如有显示就能使用,还是说个别品牌控制电源设定关系。有的范围比较宽,有的窄,但窄的不一定说就不好,各有千秋。如果能把开关电源输入端范围调整到220v左右就应该没问题,但保证不再用三相动力电。

网友C:
瞎扯;
三菱的380V电压的你接AC220V都可以显示的,也可以调节参数,但一给运行信号就低压报警;
不是有显示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优秀的版主,贬义词建议不要用或少用。

网友F:
电机有220v和380v通用的,所以你那次用没问题,,变频器好像不能通用吧

网友G:
这个还不如重新买了啊

网友H:
不能改,电压等级不同,要改是很麻烦的事,改好与否也是一个未知数,难度很大,首先就是开关电源能否工作?输入电压低了,输出电压肯定变低,可能驱动电压会不正常,

网友I:
用220的供电驱动7.5千瓦变频,先不说变频器是否有没有支持这个功能的,电源线你也得换,如果线路长一点,那个钱也不算少的

网友J:
220倍压可以

网友K:
三相还是单相,变频器里面的参数都定死了,不开放个使用者。三相的改单相,只能是在外部做工作,比如,加一个升压变,而且还要降容使用。挺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