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模块炸机报Er17

楼主(2017-10-08):
现有一台康沃CVF-G3 7.5kw变频器,因模块炸机,拆去模块直流通电面板显示ER17,测量发现一路驱动电压不正常,断电后发现该路68欧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后上电还是显示ER17,用万用表测A788J 10,11角均有4.99V,12角有0.14V,13角0V,14角有5V,15角有4.99V  求助各位大师们,那个12角的电压应该不够,是不是这里影响报故障,这个机器还要检测哪里?谢谢!

网友A:
你检测没有封上,电流检测部分,788j现在没有电。

网友B:
高手啊,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788j装上了,把驱动U V W 和输出短接一下这样能不能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哪里是什么高手哦!还差得远呢

网友C:
接上模块就不会报ER17了,用外接线接上模块,模块供电脚不要接电源。

网友A:
可以的,应该不会报了。

楼主:
通电了,现在不报Er17了,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错了,故障才刚刚开始,报POFF了

网友D:
把输入缺项那个4脚光耦pc1屏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了,现在不报Er17了,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错了,故障才刚刚开始,报POFF了
听上去怪怪的感觉!好像是在质问谁,教训谁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师傅,你想多了